[维修求助]
win7旗舰版系统接无线路由器本地连接显示感叹号

楼主(2015-02-01):
如题,新装的台式机,装了WIN7旗舰版系统。在自己店里用modem+无线路由的方式上网,很正常。但去到客户家里,直接光猫拔号上网也正常,接了无线路由,本地连接一直显示感叹号,无法连接网络,此时手机已可无线上网。光猫与无线路由重启重置多次均无效,自动IP或固定IP也未果。(可以确定,硬件设备均没问题)求解决方法。

网友:
把路由换个IP段试试

网友:
修复网络连接,WIN7有时会这样

网友:
重装网卡驱动(重装之前一定要原来的网卡驱动卸载干净),或者装上USB无线网卡试下是不是路由器的问题

网友:
用光猫的你再接路由器的话 我建议你从光猫接出来然后接到路由的WAN口 不用担心他们的IP一样 没事 你街上去之后电脑自然就可以了 如果你接到路由LAN口就会出现你这个问题 我刚刚前几天就弄了一个邻居的就这样 而且如果你要是接到LAN口上网都不正常的就一个感叹号还会掉线 TP的路由接到WAN口去 就可以了

网友:
使用命令重置网络:netsh winsock reset 然后重启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