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C不出VSUS_ON求大师指点一下

楼主(2015-02-01):
  华硕K42JC 待机0.098  无35V 经测量没有开启 开启受控于VSUS_ON EC发出   EC的供电   时钟 复位 LID acin LID 都正常 就是不出VSUS_ON

网友A:
查AC_IN_OC#这个信号,无异常的话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AC_IN_OC#这个信号,无异常的话刷BIOS

ACINOC# 正常  BIOS刷了

网友B:
还有最重要的一个信号,待机好信号测了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有最重要的一个信号,待机好信号测了不

待机好信号 是那个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待机好信号 是那个指点一下谢谢了

桥的待机供电,与实时时钟电路

网友:
这机有难度,0.09a的电流如果是待机的话一定高了,但是华硕的这款板子开机会自动上电。所以先判定是ec已经上电还是待机高。

网友:
没3v5v的话这电流应该还不至于上电吧!  估计是哪有短路

网友:
0.09的待机电流确实有点高

先查下为何待机高吧

网友:
待机确实偏高了   有可能是EC微短了

网友:
EC  南桥都换过 这款机子南桥的晶振是有cmos电池就起振 还是南桥得到S5待机供电起振的  待机时候用示波器打32.768没波 南桥拆掉量了一下没有断线 晶振 协振电容 都换过cmos电池都OK  把EC供电断开待机就低了 EC的没个脚对地阻值都打了 没有短路现象 EC换了3个 主要进过水 在家放了一个月 电池也没拔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