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笔记本屏改原屏线的一个教训!

楼主(2015-02-01):
我的笔记本主板坏掉了,只有屏幕和电池可以利用,笔记本电池DIY成了移动电源!今天有时间就开始干!想把这个笔记本的屏改成显示器,就需要点屏配板!刚好家里面有一块乐华的通用驱动板,按键板什么都有,只差屏的排线!懒得上网买了,就想改笔记本原来的排线!屏引脚定义我已经查出来了,驱动板LVDS信号定义千辛万苦也找到了,自己通过跑线路跑出来的!!!!!开始改笔记本原排线,把连接笔记主板那一头插座剪掉,然后把这些线都度锡,准备接线,然后开始测量接口定义,哎呀,天呢!这笔记本排线每条线怎么都短路了,然后开始查找问题,把笔记本排线外皮给弄掉,然后在测量,还是短路,看来只有把笔记本屏线的插座给拆了,再测量还是短路,干脆把焊接的地方全部剪下来,最后发现,天呢!!!原来问题还是我自己弄出来的,就是我把每条线都度上了锡,才出现了这个问题,因为这个排线,仔细观察发现每一根线,外面都是还有一层屏蔽线,刚好外面这层屏蔽线是接地的!!!就像以前插电视天线的那种线,里面一条,外面包着!笔记本屏线那么细,线头一度上锡,外面跟里面都连在一起了造成了这个全部短路!只好再买一条屏线了,我总算是吸取了这次教训!所以分享出来,大家遇到改线的时候,或者找不到这种线,要改的时候,记住外面还有一层线地线!应该液晶屏防干扰用的!

网友:
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没改过笔记本的屏线,不知道有这个问题。

网友:
谢谢你的提醒,

网友:
楼主电池不怕爆啊

网友:
我上次碰到一个13.3的三十片,笔记本是20针插的,改屏线的时候就遇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