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三星S22A330BW M220Z3-LA3 通病

楼主(2015-02-01):
其实插了VGA线但显示未检测到信号刷程序,必须好。但是我在论坛上找了一个没提示临时数据,又找了一个刷上不显。最后几经周折终于有个可以行的,我发上来可以节省大家的时间以及产生的误导。记住这个程序必须是好的828716

网友:
三星A系列都是这样子的,要刷

网友:
我也刷过一个19寸的,忘记型号了。呵呵!这钱来得容易。

网友:
刷BIOS就解决了钱来的有点容易

网友:
楼主 : 三星显示器     驱动板 因为 屏不同 ,驱动程序也不一样的。

网友A:
谢谢用处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用处大了!!!!!!!!

不客气,共同分享,一起赚钱

网友:
下载下来的怎么是forum.php 文件了呢

网友:
931swl931swl

网友:
不客气,共同分享,一起赚钱

网友:
不客气,共同分享,一起赚钱不客气,共同分享,一起赚钱

网友:
恩  学习了一下

网友(2015-03-04):
三星A系列都是这样子的
三星A系列都是这样子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三星助大家赚钱

网友:
这个 还是下载个三星的在线刷新工具吧。
不用拆机壳刷mcu。
最喜欢修这个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