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MCP61奇怪故障

楼主(2015-02-01):
     诊断卡跑D3,换测试电源就过了,给客户讲好换价格换新电源居然又不过D3了,经过反复测试,有些电源能过可以点亮一切正常,有些电源卡D3.
     不过内存的电源测内存SMBUS无信号,供电都正常,这是神马问题?     可以 点亮的电源不插内存跑22会报警,点不亮的电源不插内存还是跑D3

网友:
单桥的吧,加焊桥试一下

网友:
加焊一下 桥吧

网友:
可能是主板有问题吧!!干桥再说!!

网友:
用风枪吹至推动芯片,冷却试机正常,过了一会儿试又不行了,是不是桥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