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0S不开机

楼主(2015-02-01):
今天接了台IBM T420S不开机的机器,通电待机0.14,待机有点大,拆开检查发现U61发热, 61 脚VCC3SW没电压,断电量阻值才14欧,把U61拆掉,还是一样的阻值,查电路是和U42是有同样信号的,也把U42也拆掉,阻值正常了,就直接两个芯片的换了,通电开机了,但不亮,开机到0.37的电流就断电重启,以前碰到过这种情况,是刷BIOS好的,就直接刷了一个,开机亮机

网友:
BIOS的问题饿

网友:
这个电流这么低 刷bios也好了   感觉有电压没出来似的

网友:
估计是BIOS问题

网友:
可否 分享一下  bios  。

网友:
请问楼主可以把这个机器的BIOS程序分享给我们大家吗?谢谢!

网友:
在此网站很多这个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