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 花屏

楼主(2015-02-01):
HP G4 花屏,进系统正常,就是花屏,类似于排线松的那种花屏,换排线无果,换屏幕无果,加焊显卡无果,后查是显存隔壁的电容换了就好。这个小电容难查呀。。。佩服万能的迅维网

网友:
学习经验。。。。这个还没遇到过 。

网友:
你是在迅维网查到的案例

网友:
这个还没遇到过。下次一定注意

网友:
佩服之前查到是那个小电容的人,这么小个电容是怎么测出来的呢,,,感觉没办法测吧。又不是短路。

网友:
是哪个电容?料号是多少?

网友:
我那个G4的也上花屏 换了显卡也一样 后来把4个显成换了就好了   这个主板可以改集成的

网友:
你的思路太猛了   应该先总简单的查起  许多的 花屏  不显  不一定 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到底是哪个电容引起的也没说呀!

网友:
小电容怎么测试

网友:
什么情况啊,电容,短路还是说漏电啊,楼主没交待清楚

网友:
没遇见过,这么厉害啊

网友:
电容引起的花屏,没见过

网友(2021-04-24):
我也想知道是哪 个电容,正好在修 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