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 白屏通病,显卡坏

楼主(2015-02-01):
重新做一下BGA,不行换为卡就可以了。

网友:
v3000老机器了吧??????

网友:
这个太武断了   白屏各种因素参杂

网友:
lz确定是通病?

网友:
刚修了一台,6个画面,加焊一下显卡就好了

网友:
显卡坏显卡坏显卡坏显卡坏

句容诚信电脑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应该是显卡坏了吧

网友:
白屏的原因是显卡坏还真不多见!

网友:
鼓励发帖

不过这个是通病中的通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