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70c进系统死机,或是蓝屏重启,CPU和硬盘换了还是一样。

楼主(2015-02-01):
v470c进系统死机,或是蓝屏重启,CPU和硬盘换了还是一样。是什么问题?

网友:
我现在也在修一样的,不过是不触发

网友:
板子的问题,桥外设都有可能

网友:
外设没问题,还有刷过BIOS故障一样。

网友:
这种问题最是头疼的,我这一个HP4321S也是不定时重启,没办法刚换完板子

网友:
或者你可以查下网卡啊     U口    SATA口之类的

网友:
很有可能显卡

网友:
你的蓝屏代码是什么?这种故障需要各种排除,各种试,很费时间的。

网友:
任何外设都有可能,可以逐一排查!我上次遇到一台g470换了cpu 内存,硬盘还蓝屏,后来换了板还是一样,最后换了光驱也一样,客户后来没打电话过来应该是好了!

网友:
查查cpu电压

网友:
楼主不要听乱七八糟的,就是CPU供电造成的,吧上官拆下不要装CPU,测上官控制极漏电不,如漏电就把旁边的小芯片换掉,如不漏电就把上官换掉

网友:
你的蓝屏代码是什么?最小化系统开机试了吗?各供电正常吗?内存换了吗?

网友:
手摸摸看那里温度正常不!

网友:
不定时重启,特别的头疼呢。

网友:
应该是板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