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华硕 M4N68T-M的维修问题

楼主(2015-02-01):
本人小白一名,一块华硕M4N68T-M的主板,开机跑00。量电压,内存 1.5   桥 1.19 CPU :1.06  总线1.22。量PCI  B16脚 1.29  B15脚 3.41  ,再量 PCE-E A14 0.74,这个是不是复位正常,时钟不正常?下面要怎么测?谢谢各位,请指教

网友A:
干桥,,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干桥,,通病!!!

没BGA的机子

网友B:
没有BGA就用风枪上好了,放助焊剂,上面放几个小铜片散热!!    你的时钟都是正常的!!     建议先刷一下BIO要再加焊桥

网友:
同意最好先刷BIOS

网友:
先软后硬,先刷个bios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BGA就用风枪上好了,放助焊剂,上面放几个小铜片散热!!    你的时钟都是正常的!!     建议先刷一下 ...

订了个编程器还没到,到了之后,刷了试试,不过,没刷过,还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
这板有时钟芯片吗?是不是集成的桥里面了?感觉时钟的确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BGA就用风枪上好了,放助焊剂,上面放几个小铜片散热!!    你的时钟都是正常的!!     建议先刷一下 ...

大师讲细致点:没有BGA怎样加焊BGA芯片!!

网友:
看情况,首先刷BIOS,我遇到几块,刷BIOS好了。 再不好  如果电压均正常,再加焊桥。没BGA 用手枪就很大风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