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110

楼主(2015-02-01):
今天一台DELL M5110  只有一个南桥 内不显 外显8声报警  什么情况啊!!没修过的

网友A:
这个问题 不好弄   网上有很多这个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 不好弄   网上有很多这个通病

  查过了 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 纠结呀。。

网友B:
8声没有检测到屏。有可能屏  屏线 接口。 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8声没有检测到屏。有可能屏  屏线 接口。 显卡。。。

这台机器没有显卡的 只有一个南桥

网友:
独显的吗

网友:
不是  三桥合一

网友:
没有 认到屏  看看内存波形!

网友:
没有检测到屏。有可能屏  屏线 接口

网友:
修过这个问题,刷BIOS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