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下笔记本系统装不上去的作装到一半就蓝屏

楼主(2015-02-01):
笔记本 型号忘记了装系统WIN7装到一半就蓝屏,XP到桌面卡主后蓝屏,清过灰换过硬盘都还是这样,请问各位大神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
什么机器啊。。这么蓝屏

网友A:
内存换个插槽、换个内存试试;bios硬盘参数改一下试试

网友B:
3l的方法试试看

网友C:
遇到过CPU坏的  跟你的情况一样 换了就好了

网友:
有些机子压根就是bios设置问题     特别是现在的新机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3l的方法试试看

请问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遇到过CPU坏的  跟你的情况一样 换了就好了

CPU坏还能这个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换个插槽、换个内存试试;bios硬盘参数改一下试试

都试了不过就是没有试改硬盘参数

网友:
遇過是北橋的問題喔

网友:
换内存。换硬盘 ,做别的版本的系统。还有显卡

网友:
先考虑硬盘内存咯

网友:
进PE会蓝屏吗,

网友:
楼主 客户  自己做保养,然后就这样的吧,鉴定完毕。送修吧,自己别倒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