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X460这样花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02-01):
(图片)

网友A:
首先看看有没有掉件, 如果没有的话就是显存和GPU 嫌疑大, 现用检测软件测一下,看看是哪个显存号,加焊试试,

网友:
感觉像显存的事

网友:
显存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看看有没有掉件, 如果没有的话就是显存和GPU 嫌疑大, 现用检测软件测一下,看看是哪个显存号,加焊试 ...

显存用什么软件检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显存用什么软件检测

用MATS ,不过论坛没有发现有此种版本的MATS,有的都是450以下的,再新的就没见有了,我也没有,一般专门修显卡的师傅都都会买有的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MATS ,不过论坛没有发现有此种版本的MATS,有的都是450以下的,再新的就没见有了,我也没有,一般专门 ...

oo 原来如此

网友:
确实, 你这个版本的mats 还真没见到,

网友:
感觉是GPU有问题。

网友:
华硕主板现在BIOS刷新要求很严格的 之前版本没刷对 网卡没反应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 一模一样  还没头绪

网友:
不是显存,就是GPU了,GPU的可能要大。可以先试试加焊GPU

网友:
显卡gpu或显存的问题

网友:
可以把显存一个一个的拆下,看是不是显存问题,再就是GPU了

网友:
难修。显存除了虚焊没软件搞起来就挺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