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CHANGHONG)]
长虹HS308-4n01 无供电 5VS正常

楼主(2015-02-01):
待机5VS正常,通电后指示灯蓝色 , 按开机键后.STB有高电瓶3V,打电容也有380V,指示灯一直闪烁。      5V  24V  24VA都没出来。。无短路
5VS接电阻到STB强制开电压也不出.
图纸。。。。

网友:
此机应为保护性不开机啊!查各路负载有无短路的,各供电滤波电容有无漏电的?

网友:
我不接负载,电压还是不出,。。  5V 24V都没有短路。。。。我负载没接 ,用灯泡接假负载一样都无电压啊。。。。

网友:
开机瞬间有电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