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4050 进水,上家修过!

楼主(2015-02-01):
客户说进水了 没敢通电,怕在烧东西;直接拆机 裸板打各个供电电感对地阻值,没有短路 ,这才敢上电 ,上电 有待机 测量3 5V也有 桥供电1.5V1.8V也有。(客户说有修过一次 在这就不提了 我们拆开看过  就动了一下网卡芯片,后面修复了 这压根跟网卡搭不上关系,所以就不提了)
图中的U3602 师傅在目测裸板时发现 这个好像饮料水也进这里了  芯片脚四周黑黑的;打开图纸 5V_S5转换5V_S03D3V_S5转换3V_S01D5V_S3转换1D5V_S0是受RUN_ENABLE控制,这个信号必须要有高电平才能使5V_S03V_S01D5V_S0这三个电压出来了 ;而RUN_ENABLE有是通过Q3602MOS管被PM_SLP_S3#控制,如下图所示___
经测量PM_SLP_S3#有高电平,使Q3602MOS1脚和6脚也就是第一个MOS管(N沟道稳压二极管G极有高电平就会使D-S导通)D-S导通 ,拉低第二个MOS管的G极 使D-S截止 RUN_ENABLE不会被拉低;经此分析RUN_ENABLE15V_S5经过R3604这个电阻上拉的高电平是不会被Q3602MOS管拉低 但是测量Q36023脚是没有高电平,也就是说RUN_ENABLE这个信号没有被上拉成高电平 ,R3604这个100K的电阻肯定是坏了,找个100K的电阻换上去 上电 开机,电流起来了 亮机。此机修复!
各位前辈 上面说的RUN_ENABLE被上拉成高电平,我也不知道是被上拉的还是分压后的高电平,基础有限。希望没有误导大家 对不起哈!

网友:
上家修过我一般会先怀疑

网友:
楼主应把此机的故障现象说明清楚啊!应为触发掉电故障吧?

网友:
电阻腐蚀是进水的常见问题点  S0电压不全引起的机器不正常

RUN_ENABL应该是上拉为高电平

网友:
一般进水机   着重是检查进水的部分        记得修过一台机  也是进水的   后来按时序 走  最后还是走回了进水处         修好的

网友:
修好一次积累一次经验,不过楼主还是好好学习基础吧。

网友(2015-07-24):
这个上家是来搞笑的吧,这种都修不好。。。。。

网友:
一般进水都是会引起好多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