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8-AM PLUS掉电

楼主(2015-02-01):
本人先自我介绍下,性别,公的,年龄属兔,尚未娶妻,好了直接进入主题,客户拿来是第一次自动开机跑D5掉电,再次触发跑D5掉电,因为以前修过这板子三板斧也干好不少,IO和桥容易出问题,测试各供电正常,板子很新,没有腐蚀地方,直接换掉IO故障依旧,借助论坛的人发帖跟我故障一样,改F75160R,我按照楼主的三部曲,改了不掉电问题解决,但是关不了机,受楼主启发换掉75160问题解决.

网友A:
楼主能说明一下如何改F75160R吗?另外本人对性别是公的不感兴趣!

网友B:
会掉电表示有某一路电路有问题(废话)
我个人会用强制触发,当然一开始一定都正常,但是只要过个半分钟,有问题的电路电压就会不见了
这时候再去检测,看那个供电不见了,再去针对那个供电做检修

网友:
没看清楚  来电图更好

网友:
有没有修过一加电反复重启的,那样的难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掉电表示有某一路电路有问题(废话)
我个人会用强制触发,当然一开始一定都正常,但是只要过个半分钟, ...

强制加电之后 在主板当中电压都正常么  有的电压会不会不稳定

网友:
楼主如何改F75160R

网友C:
你要是母的,那论坛的同仁们就有兴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要是母的,那论坛的同仁们就有兴趣了。

长得不像人怎么办

网友:
一群禽兽啊  还女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说明一下如何改F75160R吗?另外本人对性别是公的不感兴趣!

他是看了这个内容的吧: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06566-1-1.html

网友:
问下楼主,坛里的帖子最后由IO直接拉低绿线开机可以实现,那关机时是不是IO没有发出高电平信号?

网友:
楼主下次能发图文说明的文章吗,那样会完美一些。

网友:
这也叫帖子

网友:
直接干桥,那个帖子我试过没有解决,做桥是王道

网友:
这个“精简电路”用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