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369进水维修

楼主(2015-02-01):
修一台苹果A1369,板号是820-2838-A,故障为进水不开机,拆开清理干净,发现只有一个6脚芯片U5390腐蚀了,打开图纸一看,是一个电流检测芯片,

手上没有,干脆去掉,然后通电测试,能触发了,以为好了就装起来,结果麻烦的事还在后面,开机有时显示,有时不显示,不显示的时候电流只有0.36,显示的时候电流1A以上,而且不显示的时候过一会风扇也狂转,看来桥或者是cpu还有问题。
因为cpu,内存和桥一样都是板载的,而且板子上没有丝印,所以不想取下来做,于是直接加焊,加焊以后触发电流到0.7,怎么也点不亮了,看来只有重做了,没有丝印标记,就拍照吧

先取下来清理干净,芯片植好珠,(cpu是手工植珠的)

然后再BGA做上去,由于没有丝印,MCP第一次还做偏了,郁闷,只好又做了一次,下面是做好并装好的照片

装好反复开机测试都OK,总共耗时大半天啊,再来一张亮机的照片,(机子是一个美女的,呵呵)

各位看官,觉得好就加点分吧

网友:
对美女感兴趣!!呵呵!!!!

网友:
厉害啊 苹果都能修

网友:
楼主高人啊!cpu手工植珠真正的下功夫了!

网友:
这个苹果修的线路加大芯片 不是老手基本修不好了

》要是最后晒得图片是机主本人的照片 最好别晒 人家看见不好 呵呵

网友:
这个板载CPU   焊不好就会挂的  楼主功夫不是一般的深啊

网友:
没有丝印你是怎么找到位置的啊

网友:
论坛里面牛人一大把啊,谢谢你们无私的分享!

网友:
cpu是手工植珠的 就这一项就够牛X 了 !晒客户的照片 个人认为不妥!

网友:
搞维修两年了,还真没有手工值过

网友:
木有丝印比较麻烦...   要提前做好记号再拆

网友:
今天又返修回来了,说有时候开不了机,估计cpu有问题,拆开放大镜查看,晶片裂口了,看图

居然还能开机,没办法,只好订一个回来了,还在待货中。。。。。。。

网友A:
他是为什么而导致CPU,桥都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是为什么而导致CPU,桥都有问题的

原来是进水不开机,看外观也没进到桥和cpu,也不知道怎么cpu坏了

网友:
苹果的cpu核心很容易开裂,上次修一台13年的air主板短路,CPU没注意到都不知道是怎么开裂的,估计CPU自身存在短路或者性能不能会自动开裂吧,

网友:
订的cpu终于到货了,由于是无铅的,担心BGA爆掉,所以又只好手工植株成有铅的,BGA焊上反复测试,终于好了,可以给客户交货了

网友:
最后出现客户资料 不太好 建议楼主下次藏在心里

网友(2022-04-13):
楼主技术牛B,学习了。。。

网友(2023-02-08):
技术和手工都不错!学习了!

网友(2023-03-17):
厉害啊,cpu手工植珠真正的下功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