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来改造万用表表笔!

楼主(2015-02-01):
        自己现在用的万用表表笔是福碌克公司送的TL175,探针是粗的。测量电路板比较小的测量点时,很不方便。经常会误碰到旁边的测量点上。很不方便。后来试过把大头针用铜线绑在表针上(因这款表笔的质量不错,不想直接在表针上焊锡。)用线绑的会用着用着就松了,后来想到了用弹簧来固定大头针,再来热缩管套上,非常漂亮,也实用。但是用大头针有个缺点,大头针太脆了。一不小心掉地上就会摔断或摔弯了。为了这个想了不少办法,可手上都没有合适的材料来代替大头针。
        今天看到抽屉里的一条弹性不错的弹簧,大小也合适。正好用来DIY表笔探针。再拆二个电脑电源里的插头,把处理过的探针点上强力助焊剂焊到插头的接头处。套上热缩管。这样可以随时把尖细的探针取下来。要用时再装上。但用电源插头焊上的没有用弹簧固定紧的外观漂亮。现在用的是用大头针做的那对表笔,什么时候大头针坏了。再把大头针换成弹簧改造的探针那样就完美了。
下面上图给大家看一下,欢迎提意见!

以下是第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加的细针是固定的,不能拆。优点是比较美观。

下面是第二种方法,加的针是可以随时取下来的。但外观没那么漂亮。

网友A:
图哪里去了哦     一片空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哪里去了哦     一片空白

有图,还有二张图传不上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图,还有二张图传不上来。

听说福录克的表    型号带B  带C的 都不好   是这样不

网友:
看了以后我觉得我还是老老实实的拿漆包线卷卷,焊一坨锡上去固定好了。

网友C:
点上强力助焊剂后,是否可以在不锈刚上也可以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听说福录克的表    型号带B  带C的 都不好   是这样不

这个说法真没有听说过,但我也不烧表。

网友:
感觉还是直接焊上去的好使,不松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点上强力助焊剂后,是否可以在不锈刚上也可以焊???

据说是可以,但我没有焊过。

网友D:
图文教程 看着也想再做一副表笔了

建议用钢针 大头针时间久了不好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说法真没有听说过,但我也不烧表。

我原来的表笔是一个朋友买的小电钻  在原装表笔中间钻出个小孔 然后捅进去根针   加一点锡焊上去的   如果坏了  铬铁点一下  拿出来  再捅一个进去就可以了  就是针太容易断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图文教程 看着也想再做一副表笔了

建议用钢针 大头针时间久了不好用

有没有精华给一个啊。

网友:
拍的好唯美。专业有木有

网友:
不要用热缩管,用签字笔笔芯,想取下还要费点劲,上个改表笔的帖子我已经说过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精华给一个啊。

呵呵 不是这个板块的版主

不过写的确实很不符哦 图文并茂 !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 不是这个板块的版主

不过写的确实很不符哦 图文并茂 !

推荐一下呗。

网友:
好麻烦,,我还是老实一点用粗一点的绣花针剪短   先用火烧红,在丢到水里 就不容易断啦,,,再用漆包线绕绕悍起来  好多次都是掉地上踩弯了又掰直了

网友E:
用逢衣针 直接焊接上去,用的时间经常会断,要有钢针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逢衣针 直接焊接上去,用的时间经常会断,要有钢针就好了

建议用弹簧来改。这个不容易断。我也用坏过N根缝衣针了。

网友F:
第二个方法,之前有人发过。我也照着做过,但是发现很容易断,后来就抛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第二个方法,之前有人发过。我也照着做过,但是发现很容易断,后来就抛弃了。。

我觉得用弹簧来搞一小截做应该强度不错。弹性有了。又不容易断。材料也不难找。

网友G:
楼主,做的带弹簧的那种 ,好专业哦,可以申请专利了,挺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做的带弹簧的那种 ,好专业哦,可以申请专利了,挺好的。

呵……好就做一个用呗,专利你去申请就可以了。

网友:
同学很厉害值得学习

网友:
版主很给力。给了个精华。

网友:
用弹簧,太聪明了。

网友:
俺都是用缝纫机的针,那个比较硬

网友:
想出这个方法,又不知死了多少脑细胞啊

网友:
昌泰兄啊,你买个微型电钻,既简单有美观啊,把表笔钻个小洞,焊上钢针,不仔细看都看不出来是焊上去的。

网友:
买一盒探针就OK啦

网友H:
楼主 你的表笔线怎么绑的

网友:
我觉的太麻烦了,直接把原来的表笔磨一下就OK了,几秒钟的事....

网友:
这些都是有才的人,。,。,

网友:
楼主尽心了,图片非常清晰!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楼主 你的表笔线怎么绑的

跟新买电源排插的绑法是一样的。你可以看一下。不难。

网友I:
不错用弹簧来做表笔应该耐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错用弹簧来做表笔应该耐用啊

是的,应该比大头针之类要耐用很多很多。

网友H:
引用 网友B:
跟新买电源排插的绑法是一样的。你可以看一下。不难。

不能吧 找不到  楼主大大能上个图给我看看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H:
不能吧 找不到  楼主大大能上个图给我看看嘛

等一下或明天有时间我发一个贴吧。一步一步绑。

网友:
引用 网友B:
等一下或明天有时间我发一个贴吧。一步一步绑。

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说实话,还是在基地做的表笔好用啊,回来都快3个月了,还没有坏,依然是那么的好用啊

网友J:
建议楼主去裁缝那里,或者修鞋那里,买他们的针,他们的钢针都很好,比超市的好用,还结实,,。。。。

网友:
引用 网友J:
建议楼主去裁缝那里,或者修鞋那里,买他们的针,他们的钢针都很好,比超市的好用,还结实,,。 ...

用弹簧改造的也不错。耐用。

网友:
不错啊,不同的板可以换不同的针头

网友:
我有俩种表笔,一种ICT探针做的,ICT有各种测试探针.大小长短都有,第二种注射器上的针头做的可拆裝,,

网友K:
引用 网友A:
我原来的表笔是一个朋友买的小电钻  在原装表笔中间钻出个小孔 然后捅进去根针   加一点锡焊上去的   如 ...

这个办法是头次听到,赞一个。

网友L:
嘿嘿 我没事改电池玩。
1.5V升9V还真的能用呀

网友:
还是拿焊锡含上比较快。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办法是头次听到,赞一个。

呵呵    可以试一试

网友:
嘿嘿,楼主好想法,回头我也整一个。

网友K:
引用 网友L:
嘿嘿 我没事改电池玩。
1.5V升9V还真的能用呀

可以说说电路图和参数吗

网友:
用缝纫机的针比较好  还不容易断

网友:
可以直接把针焊在表笔上的,我常这样用

网友:
引用 网友K:
可以说说电路图和参数吗

刚帮你搜了一下电路图

网友:
不错,就是不太美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