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件 PWM电路故障板维修

楼主(2015-02-01):
首先拿到板正反面看了一下发现掉件了

然后打开图纸找到对应的元件

把件补好后打值一切正常就是内存供电对地短路了

然后心想内存供电相连的电容太多了还是先排除内存供电芯片吧 于是果断拆下内存供电芯片在打值为192哈哈问题出来了

换了内存供电芯片改好中间针电压 上电除了集显供电和CPU供电没有外 其他的供电都有了  果断装上CPU和内存上电电流跳到了1.2A  然后抓了一下EDID也出来了到此维修结

网友A:
中规中矩,思路一般

网友B:
功夫活儿!考验耐心的时候到了。

网友C:
这么明显少件的板子
修好自是庆幸 还好上家没有恶意破坏

网友D:
这破板才二百多元,客户也真是

网友E:
改好中间针电压是哪一个啊?

网友F:
是不是被上家动了手脚的?

网友G:
这上家是不是缺芯片用啊!

网友H:
最讨厌掉件缺件的了  补起来好烦人的说

网友:
上家故意的吧

网友I:
好耐力。掉这么多件,还坚持搞。楼主真功夫。

网友J:
这是教学用的板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规中矩,思路一般

嗯   估计难一点的问题我也没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功夫活儿!考验耐心的时候到了。

是啊     维修就是要有耐心   耐心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但也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明显少件的板子
修好自是庆幸 还好上家没有恶意破坏

是啊    恶意破坏估计我也弄不好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破板才二百多元,客户也真是

是啊 没办法  怀旧吧  好多客户是这样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E:
改好中间针电压是哪一个啊?

就是分压给中间针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被上家动了手脚的?

应该也动了一些吧   但庆幸的是没动太多  多了应该也修不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上家是不是缺芯片用啊!

那就不知道哦    也许是上家判断问题时拆的吧   后来没弄好也就懒得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最讨厌掉件缺件的了  补起来好烦人的说

这就要有点耐心了

网友:
那就不知道哦    也许是上家判断问题时拆的吧   后来没弄好也就懒得装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好耐力。掉这么多件,还坚持搞。楼主真功夫。

其实也没有了  就是想考验考验自己啦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是教学用的板子吧!

不是   我也不知道那里 搞来的

网友L:
学习中。感觉手机维修也不容易啊。

网友L:
本人是新手。感觉有好多东西学呢。

网友M:
补件,碰到过。,补了十几个

网友N:
好没在掉小电阻电容,要不有的楼主折腾的了

网友O:
说的也太简单了吧

网友:
楼主精神可嘉,文字再多一点就更好了

网友:
可能上家修好了 客户价格没谈妥上家就恢复原来故障

网友:
楼主要是写出维修思路就好了,详细一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K:
就是分压给中间针

是电量检测那一根针吗?

网友:
引用 网友L:
学习中。感觉手机维修也不容易啊。

是啊  我觉得还要更难

网友:
引用 网友L:
本人是新手。感觉有好多东西学呢。

同感同感    还望大家多提点提点

网友:
引用 网友M:
补件,碰到过。,补了十几个

那您还真有耐心  佩服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N:
好没在掉小电阻电容,要不有的楼主折腾的了

是啊  这次大多数是运气

网友:
引用 网友O:
说的也太简单了吧

这就是依据实际来写的 和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P:
楼主万幸啊  前天弄了个 Y550的上家搞的鬼    CPU坏  内存坏硬盘坏  显卡下面翘了个豁子,。,。,。,。修 ...

那就客户换板啊 没办法

网友:
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Q:
楼主是HP 4321S吗?  我喜欢这板子

嗯  是的 这个板子还好

网友R:
这么多缺件的。楼主真有耐心

网友:
引用 网友R:
这么多缺件的。楼主真有耐心

还不够有耐心哦   还是有好多没修好

网友S:
还好少的都是大东如果少了小东西估计报废

网友:
运气和技术都不错

网友T:
掉件的板子看着就没心思修

网友U:
一般人真没这耐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电量检测那一根针吗?

HP的适配器  分压

网友:
引用 网友S:
还好少的都是大东如果少了小东西估计报废

应该 也是吧   就算能搞好也要好久

网友:
希望每次都有那就好了

网友V:
学习中 L  O O K

网友:
引用 网友T:
掉件的板子看着就没心思修

要饭吃没办法 哦   不过遇到掉件的板子静下心来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U:
一般人真没这耐性啊

静下心来就好了

网友:
是啊  不分压是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V:
学习中 L O O K
希望对您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