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M51v 不触发

楼主(2015-02-01):
华硕 M51v 不触发 :有3 5V EC晶振有波形 开关上3v有高低电平 南桥也有波形 就是不触发 BIOS还没有刷

网友A:
EC还要有ACIN,BIOS片选信号及LID休眠高电平信号等条件满足后才能触发的。南桥的RTC供电及复位,32.768晶振及RSMRST#待 机供电好信号正常,才能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还要有ACIN,BIOS片选信号及LID休眠高电平信号等条件满足后才能触发的。南桥的RTC供电及复位,32.768晶振 ...

这主板你有修过没

网友:
我修过一,手里还有一片M51VA

网友:
这板应该没有图r对着点信位图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