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 lx v2有复位 不跑码 内存电压2.5V

楼主(2015-02-01):
今天下午同行拿了张华硕主板p5g41t-m lx v2说加电无显示,我试了一下,有复位 不跑码;,在论坛里查了一下这种现象有的说是BIOS程序坏了,有的说是822电阻坏了;我也把差不多怀疑的822全换了,BIOS程序也写了,完全没反应,哎....修到后面都没信心了,无意间测了一下内存电压...2.5V !!心想华硕G41主板不上内存条时的内存电压不是1.2V吗?!那就先把内存电压修正常再说,也差不多把内存供电有关的原件该换的都换了,还是2.5V,最后换到POU5这八脚小芯片的时候,一加电跑码啦,哈...一测内存电压1.5V正常啦,顺利亮机,哎..这主板修得好累,上个图吧

补充内容 (2015-2-2 13:38):
这小芯片型号是S11

网友A:
修板之前不得先把各供电测量一遍啊!然后再换822排阻,刷BIOS啊。

网友:
盲目的修是不行滴

网友B:
我的天,楼主我劝你还是先学学理论,再去修主板吧!!问题扩大可不好

网友:
楼主,如果没有件,你岂不是悲哀了,建议还是按照维修时序,一步步来吧,这样会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
呵呵 和我差不多 !学习时序中!

网友C:
晕,搞了这么久,内存不会发烫吗?那个是内存管理芯片的基准(FB)电压管理芯片,由总线控制的,没有了它,你就不能对内存电压进行动态调节了,呵呵。

网友:
这块板子  跑DO 98 CC 停住了 是那个822的问题啊,,,,,,汗

网友:
那个8脚芯片型号是什么?

网友:
楼主的方法和我的差不多的

网友:
呵呵  下次遇到这样的问题  就好了

网友:
楼主说的那个八脚芯片是什么呀?

网友:
那个八脚芯片是什么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天,楼主我劝你还是先学学理论,再去修主板吧!!问题扩大可不好

理论强硬那当然最好啦,不过现在的主板升级太快,理论不容易跟得上啊,就比如说H61的主板现在论坛里懂这主板理论的人也不多啊,多希望有懂这主板的高人出现,哎..理论说起简单,其实真的不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板之前不得先把各供电测量一遍啊!然后再换822排阻,刷BIOS啊。

疏忽了,确实疏忽了,以为这主板是通病嘛,就没太在意内存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晕,搞了这么久,内存不会发烫吗?那个是内存管理芯片的基准(FB)电压管理芯片,由总线控制的,没有了它,你 ...

呵呵,之前真不清楚这小芯片的作用,还好你指点,这下记住了,多谢多谢

网友:
同是天涯沦落人啊,也在学习中。

网友:
理论也很重要啊

网友:
还是得按时序来修保险一点

网友:
电压 时钟 复位 按部就班

网友:
电压都没测就开始搞 我也是醉了 但是华硕这主板的内存电压真不能轻易信 表示吃过亏

网友:
这个是经验不够吧,慢慢累积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