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维修长城ATX电源

楼主(2015-02-01):
家里台式机电源爆掉了,于是自己就拆开看看,本人是学美术的,但对电脑比较感兴趣。

这个电源是长城ATX-200SD,大约是2008年买的,也有好几年了,原来一直正常。

上面贴纸上写着注意:危险!非专业维修人员请勿自行开启此盖,难道不是专业的就真修不好了吗?

拆开看了一下,保险丝和一个IC芯片烧掉了。

保险丝很好换,大家看看这个7脚芯片,被烧得面目全非,上面的型号也不知是什么了。
于是上网查找,在迅维网上看到相关帖子,热心网友说这个芯片是P1014AP06。
于是上淘宝搜这个芯片,还真有很多卖的。于是又买了保险丝和其他一些小零件,留修理其他东西用。
可能有人说,换个旧的电源不过30来块钱,有必要修吗?但是对我来说,这是个锻炼机会。我的维修知识就是这样一点点积累的,都是自己折腾学出来的,不是到哪个培训班学的。

这个就是P1014AP06电源管理芯片,和烧坏的再合个影。

用烙铁换下买来的芯片。上面的其它元件我也拆下测试了,都没有问题。由于拆的时候有点暴力,所以PCB有点损伤。

新换上的保险丝,真亮啊!

换好零件后,在用数字表测试一下,没有短路。

插上电源线,先不装上盖子,用数字表测试紫色线5VSB,显示4.99,正常。

用镊子短接绿线和黑线,风扇转动了。

测试黄线12V,显示11.92,正常。

再测试红线5V,显示5.14,正常。

最后连上主板通电测试,显示屏显示开机画面。
至此,这个长城ATX-200SD电源被我这个非专业人士完美修复。

网友:
这还不专业,快成大师级了…哈哈。

网友:
楼主人才呀!非专业人士都能完美修复长城电源,我等何堪啊?

网友:
值得学习,以后我也拆开学习哈  能修好赚了  修不好 学习了

网友:
呵呵。都成大师了,还门外汉呢!

网友:
知识在于积累,赞一个

网友:
呵呵,楼主很幸运,都是很明显的烧损故障,换件,搞定,可喜可贺,继续加油。。

网友:
长城的电源就是这个8脚的待机模块经常会爆,所以我不喜欢用长城电源,感觉 航嘉的好一点,楼主那个保险最好是用热缩管套一套,下次再爆的时候,玻璃就不会四射了,呵呵

网友:
电源都不想想必了  我这里有几百个

网友:
这种烧坏的  换好零件后   我都不敢直接插电   先串个灯泡  上去

网友A:
人生在于折腾,学技术也是。折腾得越厉害,印象越深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人生在于折腾,学技术也是。折腾得越厉害,印象越深刻。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有时一些电子元件(比如压敏电阻等)你理论学的很好,但对其作用还是理解不够深刻,在实际中你遇到一次这个元件爆掉,就会对它印象异常深刻!

网友:
好案例,没有电阻损坏吗?

网友:
一般电源维修成功率是很高的,如果原件全,成功率应该在99%。学维修先从电源学起是个不错的选择。因为大部分东西坏的都是电源。所以会修电源基本上就可以维修70%的机器了。

网友:
edisong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连工具都很专业,铬铁不会是白光吧?

网友:
楼主低调了,一看就是比我们都专业的人

网友:
我连那上面的芯片都不知道是什么呢

网友:
维修这东西需要多练习才能学会的,通过不断的练习才能积累经验呀,还有就是要自己不断学习的能力。支持楼主!!不过建议楼主修这种电源时还是串个灯泡好一点,要不然容易又烧了。

网友:
用于尝试,学习,赞一个

网友:
需要折腾的精神就怕不想折腾

网友:
品牌电源都让你修好了,还是不错哦

网友:
应该是待机模块余量小了,导致经常损坏

网友:
学习了,楼主的动手能力不错。维修就是一点点锻炼出来的。

网友:
今天一个长城电源就没有修好,不知如何下手

网友:
学习一下高手

网友:
维修电源220V串个60W灯泡安全 不怕炸

网友:
有看了看手上的长城电源,同样是这个芯片炸了,前几天居然没看出来。快过年了,留着以后慢慢修吧!

网友:
这么专业,还说不专业,厉害呀!

网友:
祝贺修理成功!学习了!

网友:
工具还是很齐全的。

网友:
楼主谦虚啊!用的工具都是专业的,修了以后还直接上电,佩服啊!

网友:
这是运气好

网友:
好像7脚IC烧的不较多,严重炸

网友:
感觉修电源有一定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