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pu供电的EN开关,EN同时接三个电阻是?

楼主(2015-02-01):
如下图,我有用水蓝色画起来的部分,有谁可以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电阻R146、R150后面打“X”,表示没有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R146、R150后面打“X”,表示没有安装。

谢谢! 原来图上已经有说明了,我一直都不知道

网友:
呵呵呵 见识了

盗花香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两种开启方式而已,可以是12V通过两个电阻分压开启,也可以是3.3V通过8.2K电阻限流开启。不过图上的R150和R146两个电阻都是X,说明没安装,那就是12V分压开启这个模式没启用,用的是3.3V限流。

网友:
假设
1.那如果R146和R150装上去的话呢?  是会变成两路都帮EN脚供电?
2.还是电压会另外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