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90笔记本升级I5 3210M后半小时自动断电

楼主(2015-02-01):
求助啊!联想笔记本,联想B590笔记本升级I5 3210M后半小时自动断电,是为什么啊?原装CPU是1000M的。现在有个I5 3210M的CPU是从华硕笔记本上拆下来的,I5 3210一直都稳定使用,拆下来装到联想B590上就半小时自动断电啊,怎么解决啊。联想主板芯片组是HM70的。

网友:
半小时自动断电,不应为升级CPU导致的吧?看看散热吧。

网友:
升级bios,应该可以

网友:
我觉得还是散热问题

网友:
刷BIOS应该可以吧?

网友:
先刷新版BIOS试试吧

网友:
HM70不支持酷睿I系列,半个小时准时掉电是必然的,HM70只能用奔腾 赛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