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55VD_2.1_OK 集成

楼主(2015-02-01):
ASUS X55VD_2.1_OK  集成
x55vd
rev 2.1
机器  X55C
集成显卡
集成8片内存

ASUS X55VD_2.1_OK.rar

网友(2017-06-21):
刚好用到 谢谢

网友A(2019-01-12):
可以用,亮机了,就是我的风扇会狂转不停

网友(2019-10-19):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亮机了,就是我的风扇会狂转不停

我的也是,你的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