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买台式主板元件包,求助

楼主(2015-02-01):
最容易坏的有哪些? 电解电容要买什么型号的包,固态电容要买什么型号的包? 场管和三极管又买什么型号的包? 其他元件还需要买什么? 谢谢。

网友A:
买料板就行了,元件包这些都不靠谱的,多买些坏板,自己也可以练练手,修不好就当料板拆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买料板就行了,元件包这些都不靠谱的,多买些坏板,自己也可以练练手,修不好就当料板拆件。

不同主板的元件能通用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同主板的元件能通用么?

大部分是能通用的,如果不能通用 ,你买元件包也没用啊,那你得买多少元件才行啊,主板上的场管、电阻、电容\、门芯片、三极管……这些都可以通用的,只要注意代换的时候参数要取大不取小,只有特殊的芯片才要买,但那也不是说一个元件包就能概括的,且特殊的芯片都比较贵,备货的话成本比较高,不建议这么做。

平常遇得到的,料板上也会有,不必样样都买新的。只要平时多积累些料板就OK了

网友:
买几块坏板就好了  买元件包你要买多少

网友:
感觉买些电容就行了还有一些特殊的MOS管和芯片

网友:
直接买料板,零件最全。

网友:
APW7120,IT8716F-S,IT8712F-S,W83627,以及各种16V,6.3V的电容,算是比较常用的,多准备些N沟道的场效应管

网友:
同样支持买旧板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