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显示器用十分钟会断电

楼主(2015-02-01):
拆机检测,在断电后测到12V变6V 5V变0.5左右·····依次排除了电解电容···换过2个光耦无果依然在10分钟内断电。后来把启动50V的电容22UF 47UF的都换过后断电12V电压正常了,5V依然是0.5V,故障依旧。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上个电源板的图片望能指点下。

补充内容 (2015-2-2 12:58):
问题以解决···请看下面我发的图片

网友A:
LG的啊,我弄过一台,头都绿了,直接换电源高压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LG的啊,我弄过一台,头都绿了,直接换电源高压板吧

是宏基的。看着就那么几个东西········还真弄死你。晚上弄了2个小时没搞好,没有头绪了看看有没有大神可以指点下的

网友B:
启动电容换100UF的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启动电容换100UF的看看

我觉得应该不是容量小的问题吧,人家以前用得好好的足以说明是足够的。

网友D:
5伏的整流二极管检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5伏的整流二极管检查了吗?

你是指后级的的2极管吗?我测量阻值是正常的······如果不是你可以在我上面的图片用美图秀秀圈出来是那个吗?我对名称不是很理解。

网友:
确实应该查下整流二级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应该不是容量小的问题吧,人家以前用得好好的足以说明是足够的。

你最好先用电容表测量一下,容量够不够数先

网友:
会不会负载过重?

网友:
把431换一个试试,和检查初级的启动电阻是否正常

网友:
拔电源板上边的电容全部换掉,更换成一模一样的试试,如果还不行的话,更换电源高压一体板。

网友C:
请看图中圈起来的地方····就是这里引起的。换后现在煲机一个小时零五分了··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看图中圈起来的地方····就是这里引起的。换后现在煲机一个小时零五分了··一切正常。

牛  一般都不会怀疑 这个   谢谢楼主分享了

网友:
留着做纪念......

网友:
是不是5v开关管或300v电容不良还又充电电容

网友E:
这是个开关管吧   师傅   佩服了

网友:
光耦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个开关管吧   师傅   佩服了

现在新型的电源板···已经没有单独的开关管和PWM芯片的了···全部集成在··如我上面那个IC里面了

网友:
认真看下。我已经标得很明显了

网友:
256E的是小芯片,散热器没有装好的话,发热量就很大

网友:
10分钟?应该是哪个元件热引起的吧!

网友F:
要是我遇到这种问题,我一定摸摸哪里温度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个开关管吧   师傅   佩服了

      是厚膜芯片(芯片和电源管二合一。由于电源管要散热。所以芯片必须固定到散热片上的)。在三星等的液晶和液晶电视副电源和早期的进口彩电上常用。元件集成的程度高了。发热量大。较爱坏。另集成度高修理也变简单了。

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F:
要是我遇到这种问题,我一定摸摸哪里温度高了!

我是电怕了···老是被电到都不甘去摸了

网友:
你是怎么确它这个坏的?详细说一下让我等新手也学学找故障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