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关于715G2698-3驱动板的接口

楼主(2015-02-01):
本人新手 帮朋友修一共被别人修过的显示器   结果显示器 电源板没了  我弄了个通用的电源板但是不知道 驱动板的接口定义希望高手指点一二,在此谢过!!     显示器是联想的L195wA      驱动板的型号是715G2698-3  如下图:
第三张图中的那个接口  就是电源板和他连 的那个,望高手一点。最好能介绍个通用的方法,这样我以后遇到这样的问题就不发愁了。  速救啊!!!

网友:
驱动板不就4跟线和电源板连在一起的·····5V 接地 EN ADJ 就可以了啊

网友:
首先你应看看供电接口附近有没有印字标注!按照提示连接即可。若没有,只能判断了,方法是:地线最好找用表打值就能找到,接滤波电容的负极;供电正极接滤波电容的正极也容易;另外两根是背光开启与亮度调节,可盲接,当亮度调节功能不好使时再对调过来即可,总之即使接错了也不会烧件的。

网友:
这个机器的电源板淘宝有卖的也就是15元加上邮费也就是20多点没必要去折腾它你还是上淘宝买一块原装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