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联想L1950wD显示器维修一例,新手发贴仅供参考

楼主(2015-02-01):
同行送来一台联想L1950wD显示器
故障描述:开机白屏然后变黑,然后白屏,然后黑屏待机

不管怎么样,自己先测试下,插电,开机,确是如些!好吧,再接主机看下会有什么效果,电脑开机显示的电源灯从红色变为绿色,感觉已经接收到主机的显示信号,好吧!拆机!观察电源板与驱动板都无异常。维修思路先来个排除法,先重插屏线与更换屏线,还是一样,那就来测试屏,用通用电源板与驱动板测试下!OK能显示正常。问题感觉就是驱动板了。换加原来的电源板与驱动板。请看下图

接主机开机,显示器红灯变绿灯,我感觉是显示信号已经送到显示器,为什么还是白屏呢?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屏没有供电,导致白屏。
那就直接测量屏供电引角。些MOS工作条件满足,为什么没有输出供电。换MOS吧。希望OK!

就是它问题!更换屏亮,已经测试8小时无问题,维修完毕!希望大家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楼主这机器应是两个故障吧?一是白屏,换P沟道MOS管好的;第二个是黑屏怎么解决的?

网友:
直接说管子坏了

网友:
这个管子我遇到过稳定性变差的

网友:
很好的经验……

网友:
就是场效应管坏了

网友:
那个MOS管正常工作后D极应该也是有差不多5V吧,0V明显是没输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机器应是两个故障吧?一是白屏,换P沟道MOS管好的;第二个是黑屏怎么解决的?

其实不是白屏,有些联想显示器开机就是白屏,然后显示联想LOGO.就是黑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