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款台式机主板哪种能支持热拔插

楼主(2015-02-01):
SATA 是能支持热拔插的,但是现在是不是许多主板把这块功能砍掉了,最早我用的G41完全没问题,后来更新主板为翔升H61结果为不支持,好盘就绪之后,数据线移到主板结果发现不了,现在又更新了块七彩虹H81还是不支持,XP ,WIN7均试过,大家现在用的哪一款板子支持的,麻烦告知一下。

网友:
到bios里把支持sata口热插拔打开

网友:
应该支持的吧 应该事楼主BIOS哪里没调好吧

网友:
SATA是支持热拔插的!所以SATA的主板都是支持的。

网友:
支持的呀 我在H55就试过 就是已开机的时候我发现我SATA线没插上主板 我就赶紧插上 后面就进系统了 当然 这个或许有一个时间的问题 检完内存显卡就检测外设了 你得在检测外设之前就插上 否则它就已经过了就来不及了  我想是这样吧

网友:
随便哪块都支持的吧,没有碰到过不支持的。

网友:
基本上都支持

网友:
新款主板,要在BIOS里面把 SATA 热插 选项打开,在系统下面直接插上硬盘就不用像以前的老主板那样还要点扫描新硬件了,直接识别,像U盘一样方便,

网友:
这个需要设置。

网友(2015-03-07):
都支持的, 多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