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1主板vcc3对地打值偏低,怎么能快点找到故障点呢?

楼主(2015-02-02):
来的时候故障是烧键盘,经查键盘供电5.5v,偏大;再查发现vcc3偏低为2.6V,其他的都高。打值发现vcc3只有40左右,稍有些短路,把vcc3沿线的大电容逐个拿下,还是一样。
没有图纸,但是就算有图纸链接的原件也太多,怎么能快点找到故障点呢?

注:3.3位置用可调电源烧鸡,但是电压不敢调太高,电流最大也不到0.5a,根本烧不热。

补充内容 (2015-2-12 10:25):
南桥,网卡,声卡,时钟全干掉,打值还是42,现在就差北桥,4.3烧电流0.2,也不发热,没法弄了

网友A:
我看到人家用3A的电流 别胆心哪里烫去哪里

网友B:
烧机不发热,只能按原理图一步步检查了。

网友C:
原厂图纸能帮到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到人家用3A的电流 别胆心哪里烫去哪里

5A我也敢,可惜电压3.3v,电流也就在0.3A左右,烧不出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厂图纸能帮到你的!!!

没找到啊,老大能提供一个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烧机不发热,只能按原理图一步步检查了。

我是怕找了半天最后是南桥。现在想直接拿下桥,但是有点举棋不定

网友:
象这样的要多烧一会就会有感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怕找了半天最后是南桥。现在想直接拿下桥,但是有点举棋不定

我也觉得桥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不会是小件短路了 不易发现吧

网友:
南桥供电的场管有无问题。如果没问题多半是南桥坏了。供你参考。

网友E:
楼主又什么想法就直接去干!!

网友F:
会把电压拉低,电流大一点,应该可以烧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又什么想法就直接去干!!

没干出来,有时间就拆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会把电压拉低,电流大一点,应该可以烧到的

电流可以设大,但是实际跑不了那么大,短的不是太厉害

网友:
烧不出来的只能一路一路的查了!

网友:
南桥,网卡,声卡,时钟全干掉,打值还是42,现在就差北桥,4.3烧电流0.2,也不发热,没法弄了

网友:
干桥。不行再搞其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