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发我的尖头表笔附件

楼主(2015-02-02):
好多坛友做的尖探针,咱们也上一张自用的,还是电源4p的插孔,除去线后焊上针(我用的是主板上的跳线针,没用绣花针戳到好痛)和坛友不同的是我的这个关键在于两个弹片(原本在4p孔里是倒刺卡住不让退出来的)的处理,挑出来把头部掰一下,表笔细的多掰点,粗的少掰点,然后压回去套表笔试试,稍微有点紧即可,然后截一段签字笔笔芯(别说没有这个)套上,根据自己表笔长短截好,套上就行,因为签字笔笔芯和D口差不多,两个弹片往下掰过,套上时外部被笔芯限位,所以比较紧,不会松。不用是拔掉即可。

网友:
前边焊半根缝衣针也行吧!

网友:
跳线做针强度不太够。创意挺不错。赞一个

网友:
咱们的很相似,不过我前面用的是ICT测试仪的镀金探针

网友A:
楼主这个,是收藏品啊,都生锈了

网友:
主板那些孔太小了。

网友B:
我昨天发的那一个帖子。被被ptmanager版主删了。说是福碌克的广告贴 。这个算什么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昨天发的那一个帖子。被被ptmanager版主删了。说是福碌克的广告贴 。这个算什么啊。

你那是显摆的tl175表笔,肯定删,像我的你看不出什么表及笔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那是显摆的tl175表笔,肯定删,像我的你看不出什么表及笔

已经恢复了。那是误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是收藏品啊,都生锈了

不是锈,是松香焊的没洗

网友:
好,我也改一下,

网友:
好创意,感谢分享。。。。。。。。。

网友:
在工厂里面,其实很多人都是用测试架上面的探针,也比较给力!

网友:
你的最好,废物利用。

但连培训的大师只会焊个大头针,误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