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视电路板如何连接

楼主(2015-02-02):
本人手上有一套液晶电视电路板,是别人送的。

但是自己弄不清该怎么连接,电源板、驱动板、高压条、遥控头、按键板这几个都有。

这个驱动板还带DVD播放的,功能较多,和一般液晶电视相比显得连线很多。

电源板通电测试是好的。

按键板和遥控头。

高压条,上面写了型号,但自己也弄不清。
我现在想把这个装在液晶显示器上当电视用,不知能否行得通?
关键就是上面那些连线,感觉线子好像少了,有的接口空着,不知具体如何接,还请各位专家指教。

网友:
要重刷MCU程序吧

网友:
点屏配板不熟练的难度较大

网友:
好象不行的,不同的屏需要不同的驱动。

网友A:
要看屏的,屏不一样,驱动电压不一样,有3V5V12V,屏线也不一样,也三星LG等,看你的这套东西,大概只能驱动19寸屏以下的,如果要驱动24寸屏以上的,你的电源板带不动的,且多数要24V,你这个电源板应该不带24V的

网友:
刷了程序没啊!  屏线对不对呢  不然是会烧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看屏的,屏不一样,驱动电压不一样,有3V5V12V,屏线也不一样,也三星LG等,看你的这套东西,大概只能驱 ...

我这块电源板确实只有5V和12V,我刚才看了一下淘汰下来的笔记本14寸屏幕,屏线不太一样。不知接17或19寸显示器能不能行。

网友B:
你的看看你的主板支持什么样子的屏。不知道在淘宝上去搜索一下。有没有一样的。一般他们都是有介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看看你的主板支持什么样子的屏。不知道在淘宝上去搜索一下。有没有一样的。一般他们都是有介绍。{:4_86 ...

这个高压条上印的LK-IN2204717A,是不是就是指支持22寸的屏幕?

网友:
型号不一样可以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高压条上印的LK-IN2204717A,是不是就是指支持22寸的屏幕?

你这个高压板应该就支持22以下的。

网友:
你不懂就别装了,,等下把屏给搞挂了。

网友:
这个还是要谨慎

网友:
那就先放着让它睡觉吧,等到需要的时候再拿出来。

网友:
这个要刷主板程序,刷程序要根据屏来刷,否则无用

网友:
你这板,是通用版不,不是通用的,没法高的。再说还要写程序啊,你会不,要有基础啊,不是随便一个人就能高的啊

网友:
这套东西不建议楼主用,现在都有通用高压板和驱动板。

做实验弄坏了屏,得不偿失。

网友:
哈哈最笨的办法就是先问一下销售商。。。。。。。。。。

网友:
楼主自己买套件组装的吧

网友:
这刷程序是第一步要不然怎么玩

网友:
能乱拿一堆东西,都能装出液晶电视机来,那是真正的高手。

网友:
先有屏,再找板,

网友:
为什么不买通用板子?高压和驱动都有得卖

网友:
没跳线就只能一个屏一个屏的写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