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58花屏大家帮忙看一下

楼主(2015-02-02):
机子客人拿来说用一会出现彩屏  看图   换过屏幕一样故障  重植了显卡和显存 故障一样。就差换显卡了  (已经解决同行弄个料版换了显存好了)

网友A:
屏线有换过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屏线有换过吗?

没换检查了一下线是好的。

网友C:
显卡的可能性比较大,什么型号的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换检查了一下线是好的。

那你就在屏线接口那里量一下,看哪组信号没有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的可能性比较大,什么型号的显卡?

显卡芯片是G98-600-U2

网友:
屏和屏线也是很有可能的.

网友:
都换过了  换下显卡试下呗

网友:
重点查哪组信号没出来

网友:
pi屏显的可能也很大

网友:
换个系统看看

网友:
电源板上的滤波电容不行了也会这样。

网友:
遇到屏坏的    楼主可以重点看下屏线

网友D:
外接显示器好吗?也花的话一般就显卡了吧

网友E:
屏线坏的几率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外接显示器好吗?也花的话一般就显卡了吧

外接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屏线坏的几率比较大

屏线问题为什么刚开机那会是好的  用10分钟左右开始粉屏

网友F:
显卡 的可能性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显卡 的可能性大

换显卡就没钱赚了  还有三星的板太薄 再做BGA估计成功率不高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