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捷波I31GM4-L 画箭头处 电阻多大 谢谢!!

楼主(2015-02-02):
画箭头处   电阻多大   有同样板的麻烦告诉下谢谢    这板掉件了

网友A:
以前修过这种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前修过这种板。。。

被上家  修把电阻另外端焊盘搞掉了  还把电阻上面字搞没了    无语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被上家  修把电阻另外端焊盘搞掉了  还把电阻上面字搞没了    无语了

看一下电路是怎么样的。如果是与小8脚相连就在其他板上找一个相同的就行

网友:
找找点位图 只有这样那个了  或者随便弄个 跟附近的差不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电路是怎么样的。如果是与小8脚相连就在其他板上找一个相同的就行

谢谢!!!怎么就没想到呢这办法

网友:
你这个难度比较大,

网友:
根据电路来定吧

网友:
这个有点难

网友:
还是找找图纸…。

网友:
找个可调电阻装上,让后就调电阻,一直调到合适

网友C:
PSON上拉 5VSB, 找个472 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PSON上拉 5VSB, 找个472 就可以了

好的    谢谢

网友:
图纸上有没???

网友D:
我找下看,好像我有这片料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找下看,好像我有这片料板

谢了  板还给客户了  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