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两例华硕排阻引起的问题

楼主(2015-02-02):
第一例  华硕的超级本,外观很像苹果air,版号 ux31a2,问题是用电池一切正常,用适配器不开机,但是可以充电。用电池进系统之后插入适配器黑屏,拔掉适配器屏亮进入注销后的界面。当时第一反应就是lid信号有问题,很像是盖上屏幕之后再掀开的样子,拆开之后直接把霍尔元件干掉,但是现象一样,在论坛下载了图纸 看到这个排阻,lid是和适配器插入信号是排在一起的,插入适配器时测量lid也为低了,直接换掉后一切正常,是这个排阻漏电了,导致插入适配器拉低lid
第二例  华硕 k43l,有时能触发,2修机,上家换过ec,刷过bios,ec的条件查的正常,用开关板偶尔可以开机,小板上有个霍尔元件,保险起见先拆掉了,现象一样,无意中点到lid居然开机了,测试了几次,点到lid与开机键的效果差不多,用示波器测量点到开关时lid信号的电压,一起跳变,于是又想到了排阻,换了就好了,也是排阻漏电,导致开机的时候lid也拉低,开不了机
其实这两例差不多,但是又有不同,发上来给各位修友提供点思路
第一例的电阻在ec旁边,8脚的,103排阻,有两个,是待机就有电的那个
第二例  ec的17脚是lid  靠近17脚的 4脚排阻

网友:
看来这个算是华硕的一个通病了

网友:
多发经验贴   维修起来又快又直接

网友:
楼主真仔细,,这种问题俺肯定又是一翻折腾

网友:
通病 一般都差不多这样

网友:
看来开关板上的那个休眠不开机也得查一查呀  上次我也遇到一个休眠不正常 开不了机的 查了老半天  最后是开关板控制休眠的东西坏了 取下就好

网友:
这个原件很容易出问题啊

网友:
华硕排阻故障漏电,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能一下判断出是LID信号出问题啊,不简单

网友:
一个电阻赚几百,值得啊

网友:
华硕的通病了

网友:
华硕的机子  排组出问题的真是多啊   台板上的排组也爱坏

网友:
经验收藏起来,以后遇到ASUS的用得上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
n68 330    问题多

网友:
以前没遇到过排阻出故障,下次多试下

网友A:
电阻不良,阻值变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不良,阻值变大。

是串电压了,不是变大的问题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电流表测不出来这个排阻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电流表测不出来这个排阻坏?

不好测,因为他是串了,测量是都有阻值的

网友:
睡眠开关解救这样.以前遇到一个华硕的.用几分钟就睡眠了.最后发现是书面开关净水发霉了.直接拆掉管都没管直接扔给客户了

网友:
华硕的机子就是排阻爱坏哈

网友:
华硕在维修界 可以说是臭名昭著了  不过也造福了很多人

网友:
这种通病问题以后要注意了。以后直接抓住要害。

网友:
通病就是经验啊!这个好!

网友:
排阻坏的比较少碰到

网友:
华硕又送钱了……

网友:
希望通病越多越好,现在钱难赚呀!

网友C:
楼主在哪弄的图纸啊。求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在哪弄的图纸啊。求图纸

网上有啊

网友:
华说笔记本真心难修。

网友:
我们这里修到华硕的还算比较少的,暂时还没修过排阻坏的,先记者

网友:
这个问题很少遇到,以后要注意了,

网友:
华硕排阻故障漏电,是通病。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这个不细心的话估计就走了弯路了。

网友:
通病 一般都差不多

网友:
我不一定lid考虑.

网友:
其实看不出也没关系

网友:
华硕的排阻问题也算是通病了,已经修到过好几例了。

网友:
多谢LZ分享华硕维修的资料 华硕难修

网友:
楼主真细心谢谢你分享这个维修 经验收下了

网友:
以前报废了好几快这问题的主板,早点知道这通病就好了

网友:
论坛里面也有人发过,看来这个确实是华硕笔记本的排阻门,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都是好 经验 遇到了可以秒杀LE

网友:
华硕机器怎么都是病啊

网友:
看来排阻已经成了维修华硕机器的首查元件了。感谢楼主提供。

网友:
LID影响还是很大的

网友:
技术无价,值得学习

网友:
华硕阻排确实容易出问题,也遇到一个阻排中一个开路,造成不开机的

网友:
华硕机器排阻比较多要想找到问题,好废时间

网友:
而且还没图纸

网友:
难道就没有内部人员流露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