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 急. 急.装显卡驱动入系统无显示

楼主(2015-02-02):
显卡芯片和显存已经加焊,故障依旧.怀疑是显存问题,请分释

网友:
换显卡啊!!!

网友:
换个显卡装上驱动能用的话不如直接换

网友:
你是集显还是独显

网友:
什么高级显卡啊,,这么费力的去修!!换张显卡吧!!

网友:
显卡主芯片的毛病

网友:
如果是GPU坏了就扔了吧,没意义了

网友:
装了驱动就不行了,好像是核芯坏,不是空焊

网友:
电压都正常吗?打阻值了吗?

网友:
lz是XP吗,我的也是直接黑屏啊

网友:
是坏了GPU..

网友:
GPU都坏了,直接换显卡

网友:
无显多半是显卡有问题吧

网友:
去官网下载一个驱动吧

网友:
我遇到过 故障跟你的一样的 不过是华硕的H61主板 G630cpu
也是独显的   怎么换显卡都是那个鸟样  最后换了个cpu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