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楼主(2015-02-02):
一台一体机看视频半个小时后先闪屏,然后黑屏,但是还有声音,3-5分钟以后正常,过一会之后反复,什么情况啊?

网友:
上图看一下,讲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
一体机的显示部分故障,相当分离机器的显示器故障

网友:
显示器  显卡

网友:
还是显示器的问题

网友:
显示器故障可能大

网友:
先拆开啊,然后再外接个显示器看看

网友:
信号线接触不好呗

网友:
应该是灯管的问题,拆开换个高压板测试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信号线,,高压板。。显卡,,屏,,先测试吧!!

网友:
用外接显卡试试

网友:
先外接显示器,看看是显示器问题还是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