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平板维修一例,不开机

楼主(2015-02-02):
收到个平板不开机,杂牌子
拆开,上4V通电测试 上电,到0.3A 松开开关就掉电
风枪350度,吹电源芯片,用镊子能动了,重新插电
OK修复。

网友:
楼主只是碰巧了还是机子的通病啊?

网友:
这么好修吗

网友:
楼主是如何知道是那个芯片的问题?

网友:
没加焊之前电压都出来了吗  还是有些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2015-03-15):
楼主捡到钱了

网友(2015-04-14):
这是芯片空焊了吧。。

网友:
楼主捡到钱了如果是精准判断的,那就牛

网友:
是什么牌子啊.

网友:
这不是芯片虚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