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M2n-vm 重启会自动关机

楼主(2015-02-02):
华硕M2N单桥主板,开始是卡20,加焊单桥后,可以正常跑码亮机,装系统什么的一切正常,就是在bios下重启或者进系统后点重启都变成关机,不知道是哪里问题?

网友A:
看一下BIOS里,有一个可以设置的

网友:
建议换CPU试一下

网友:
估计还是桥的问题吧

网友B:
重启一般缺供电,查查各路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启一般缺供电,查查各路供电是否正常

不是重启 是手动重启后会关机

网友:
bios刷下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BIOS里,有一个可以设置的

你说的是哪个选项????????????

网友:
我也是这么想的

网友:
手动重启变关机也没什么影响的,软件能正常关机我觉的就是关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是哪个选项????????????

Power on by ring看一下有没有这一项

网友:
重新做桥 要么就BIOS那里的822

网友:
好像是IO芯片有问题。

网友:
就是替换或压桥

网友:
桥只是加焊了吗?实在不行重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