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Inspiron 15-3521开机报警嗒.嗒声,不显示。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5-02-02):
今天接到一台客户的戴尔的Inspiron 15-3521,开机电流能上到0.51。电脑喇叭一直发出嗒.....嗒声音(约两秒一次),换过内存开机电流无任何变化。测过供电正常。感觉机器是一路码,没找到这款机的BIOS。求修过这款机器同类故障的兄弟指点下。同求戴尔Inspiron 15-3521的BIOS,我想刷下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ttp://so.chinafix.com/?page=0&fid=73&kw=15-3521

这个连接没看懂。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连接没看懂。是?

你贴子里不是写求BIOS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ttp://so.chinafix.com/?page=0&fid=73&kw=15-3521

谢谢,BIOS我下载到了,我刷刷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BIOS我下载到了,我刷刷看下

恩   祝你成功

网友A:
好了,谢谢哥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了,谢谢哥哥

刷BIOS好了?

网友:
碰到台  15-5521  同样问题  刷个BIOS 试下

网友:
是的,就是BIOS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