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5400 65jc94j-2a7b 解密!!!!急

楼主(2015-02-02):
开机要输密码。。下面有提示码。。65jc94j-2a7b

网友A:
什么密码啊   系统登陆密码  还是BIOS密码  还是硬盘密码

网友:
BIOS密码可以去淘宝买个解密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密码啊   系统登陆密码  还是BIOS密码  还是硬盘密码

开机就有。。BIOS都进不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586400-1-1.html
用算号器试试

算出来了,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