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300E4A掉电1.11求救

楼主(2015-02-02):
先说三星300E4A掉电通病一是Q63坏了,
掉电通病二,0。8掉到0。4刷BIOS就好。

但这个就是不行,Q63的2边都有5V,BIOS也刷了
这个是开机0。8掉到0。1再升到0。2再掉到0。02
不插内存不掉电,保持在0。8,其它电压全正常,求救

补充内容 (2015-2-3 12:52):
已修好,在5楼

网友:
感觉  bios  或者换个cpu

网友:
过内存掉电  看出集显供电了没

网友:
我修过一个换桥的

网友:
RE: 三星300E4A掉电0.11求救

今天拿出来换了个思路修,当掉电的时候,测的没显卡和CPU电压,先修显卡电压吧
找到显卡电源芯片U21,测供17,18脚有5V,13脚EN没有,顺着查EGFX_CORE_PWREN,

当掉电的时候是底电平,Q19G极是高电平导通,被拉低了,要使EGFX_CORE_PWREN保持续高电平,必须为低电平来截此Q18,跑线CHP3_PEG_PWREN#是桥发出来的,桥换过新的,难道还是桥坏吗?有点郁闷,有点迷茫了,,,
改一下电路看看,把Q16直接飞过去,把Q18拆了,上电0。8掉到0。2  还是一样,但是显卡电压不掉了,CPU电压依然会掉

修到这里,既然CPU电压出来再掉到0,何不量一下CPU供芯片工作条件:

找到U9
供电都有
就连第7脚VR_ON开启脚也有,换个95831试一下,果然亮机了。。。心中暗喜,碰到问题还得静下心来慢慢修

网友:
CPU核心供电缺失,楼主高手。。。

网友:
先有CPU电压,后有显卡电压。、

网友:
能不能赏赐个300E4A  BIOS

网友:
厉害啊 ,都是高手啊

网友(2015-03-10):
有这个机器的BIOS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