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 E431 第一次触发不亮,强制关机后在开就亮。

楼主(2015-02-02):
THINK  E431 第一次触发不亮,强制关机后在开机就亮。求解。看网上有人说这个必须的改BOIS里面的东西。不知道怎么该 。求解。

网友:
额 我敢保证你一定刷了南桥BIOS  如果没备份的话就完蛋了

网友A:
要个一样型号的刷回去。看看怎么样?

网友:
我估计你一定刷了南桥BIOS  如果没备份的话就完麻烦了,要找个样的一样BIOS刷回才行

网友:
待机不正常且不掉电的好修,

网友:
南桥BIOS南桥BIOS

网友:
不显的进修满板测电压,看看有没有腐烂的地方

网友:
遇过一台是内存基准电压不够,一样的故障,换了个MOS管就解决了,第一次开机不行,第二次就正常,应该是个通病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刷BIOS可以解决 祝你好运

论坛有人备份过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个一样型号的刷回去。看看怎么样?

能说一下原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