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01i LED屏从无显示到背光一闪而过再到进入系统暗屏 很曲折的维修过程

楼主(2015-02-02):
IBM X201i LED屏从无显示到背光一闪而过再到进入系统暗屏 很曲折的维修过程

CPU:i3 M 380
芯片组:QM57
集显
屏型号:LP121WX3-TLC1

      同行叫上门拿回台IBM X201i,报故障是外接正常进入系统好使,内屏不显。论坛上很多说是暗屏基本上是背光不出,通病是屏线,我偷偷乐了。拆机:测量屏接口CN1的30PIN BACKLIGHT_ON 低电平,开机的时候用高亮手电照屏背面可以看到隐约有显示内容,看来屏是好的,只是背光没开启,报价230元,同意修。

BACKLIGHT_ON信号追查到由联想专用芯片U17的97PIN BLON_OUT发出,此信号正常的情况下由R302外部上拉到VCC3P

屏接口CN1的32PIN LCD32 是31PIN的邻居,上电时序也是到VCC3P出,测量有3.0V,正好用过来试试,小心的点焊微小的30PIN和32PIN把它们短接到一起,变成低电平了,就是说专用芯片U17的97脚内部一直是短路到地的,用烙铁和手术刀小心的挑开97PIN和焊盘的接触,不短路了,测有3.0V。以为亮背光了(这时候我一直没有把CN1的30PIN和32PIN分开,导致后的背光一闪就灭的情况一直无法解决),谁知道是背光一闪就灭,看起来真象是受保护了一样。
      自然就想到了论坛上说的屏线通病,订个屏线回来。装上还是一闪就灭,屏线白订了。
      后来又想到修屏的升压电路,升压芯片ADD5201的1PIN在背光电压开启时持续有0-3V的方波,VOUT就从18.36V瞬间到27V左右又跌回18.36V了,订个芯片回来试试吧......

ADD5201的数据手册:

网友:
这思路 这耐心 楼主V5

网友A:
屏也会修啊,真是全能啊。

网友:
向各位师兄学习的

网友:
你的头像真可爱,我这次没碰上通病,被通病坑了。赫赫,还要向各位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也会修啊,真是全能啊。

简单的修下背光,再深入就不行了,三分之一桶水,您过奖了!

网友:
太麻烦了。一般这种问题就屏线和主板的问题大。

网友:
向高手致敬。。。。。。。。。。。。。

网友:
哇  厉害啊  看来也要努力了

网友B:
你这样飞线开机的时候会不会屏先闪一下白屏才正常显示,个人感觉暗屏还是挺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飞线开机的时候会不会屏先闪一下白屏才正常显示,个人感觉暗屏还是挺好修的

由于取电也是从VCC3P,时序相同所以开机不会先闪一下,就和原先正常时的情况一样。

网友C:
应该就是个供电或背光开关的保险坏了

网友D:
11脚接地了还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11脚接地了还有电压?

你看贴很仔细,因为我的黑表笔夹在笔记本的一个金属框离屏电路部分比较远存在微弱的压差,所以以0.063V为基准,准确的数据应该是所有测出来的数字减去0.063就是真实值,我忘记说明了,谢谢!

网友E:
还是没理解为什么一闪就灭  说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就是个供电或背光开关的保险坏了

最后使用原屏和原屏线都是可以正常使用了,保险我没有动过,没坏。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还是没理解为什么一闪就灭  说说?

我到现在也没明白一闪就灭是什么原理,只是知道CN1的30脚和32脚不能有短接,分开后就可以常亮了。

网友:
是不是30脚接32脚后存在微短的情况

网友G:
LID_SWITCH这应该是合盖开关,可能是此电压被拉低造成暗屏。

网友:
正需要图纸,感谢分享

网友:
这也太有耐心了

网友:
LID问题的东东。

网友H:
芯片坏了吧,屏没有问题。

网友:
修板不容易,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LID_SWITCH这应该是合盖开关,可能是此电压被拉低造成暗屏。

这个在进入PE都是1.0V左右的电压,不暗屏,进入win7就暗了,这个正常的电压是3.3V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飞线开机的时候会不会屏先闪一下白屏才正常显示,个人感觉暗屏还是挺好修的

这个飞线不会,因为供电的时序刚好相同

网友:
引用 网友H:
芯片坏了吧,屏没有问题。

U17这个专用芯片肯定是某个部分坏了,不过没有得换,只能挑开97脚来用,屏到最后发现是好的

网友:
谢谢楼主的芯片数据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到现在也没明白一闪就灭是什么原理,只是知道CN1的30脚和32脚不能有短接,分开后就可以常亮了。

So……
感谢!收藏了!

网友:
高手就是修的好呀

网友:
我手上有一个是进水的,到现在都没有搞定!跟楼主学习了!

网友:
高手 支持一下

网友:
感觉被你复杂化了

网友:
原来是这样啊 学到了 感谢楼主 希望楼主多发些文章 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