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点 HP G42 版号DAAX1 IMB6A0 REV:A 不触发

楼主(2015-02-02):
没有待机35V 触发开关上无电压 EC BIOS第8脚无电压 经查都是由待机3V提供的  35v芯片工作条件都满足就是不出35v上下管控制电压 求指点大神思路

网友A:
可以先刷一下BOSS确认BOSS程序是否出问题,在换3V/5V芯片试一下。

网友:
芯片换过了吗

网友:
我现在就是不能确定是不是35V芯片坏啦
手上也没有这个芯片

网友:
这个板的35v是待机的时候有的还是触发后有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刷一下BOSS确认BOSS程序是否出问题,在换3V/5V芯片试一下。

BIOS的供电是35v提供的啊  应该和BIOS无关吧

网友B:
我手上没有这个芯片啊  我想知道这个板的35V是触发前有的还是触发后有的

网友:
修好了吗 这问题

网友:
还没呢 没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手上没有这个芯片啊  我想知道这个板的35V是触发前有的还是触发后有的

待机状态下有35V开启信号就说明是待机有的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换芯片 也有可能35V滤波电容问题

网友C:
可不可以传个3 5 V芯片的图来看下? 3 v 5V没有 ,LDO有吗? 如果LDO都没 芯片都没工作怎么可能出上下管控制电压

网友:
看看有没有3V 5V如果有可以刷一下EC那个BIOS

网友:
这个待机3,5V在待机状态下就有的,线性5V和基准电压都正常出来了吗?

网友:
bios 刷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不可以传个3 5 V芯片的图来看下? 3 v 5V没有 ,LDO有吗? 如果LDO都没 芯片都没工作怎么可能出上下管控 ...

LDO有13.5v

网友:
芯片是RT8206B

网友C:
我的天那 你这什么LDO13.5V ? VIN吧你说的 再说你这个13.5V又是怎么弄出来的

网友D:
一般情况待机会有35V 的。条件满足的话。还是先换芯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情况待机会有35V 的。条件满足的话。还是先换芯片吧。

芯片换过故障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天那 你这什么LDO13.5V ? VIN吧你说的 再说你这个13.5V又是怎么弄出来的

LDO是13.5v VIN是19v

网友:
看看板子有没有图纸 一般的图上都会有主板的上电时序

网友:
3 5V芯片坏 或后极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天那 你这什么LDO13.5V ? VIN吧你说的 再说你这个13.5V又是怎么弄出来的

+10VALW  +15VALW这两个电压没有  电路图上也找不到是怎么出来的  求解释

网友:
在论坛里搜索RT8206嘛,多得很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