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建议]
关于迅维网客户端问题

楼主(2015-02-02):
  ------------2018.07更新-------------大家期待已久的迅维网APP上线啦!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60752-1-1.html

-----------------------------------------

  想问一下,在迅维网的客户端上面下载的图纸好几次都需要输入口令是怎么回事?还是有统一的口令呢?

网月神解答

网友:
应该是PDF被加密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客户端下载的图纸都是有密码的 因为给加密了,只能用客户端打开,所以我就没用客户端了

非也,极个别图纸是加密的

网友B:
客户端下载的附件,用客户端打开查看即可~单独打开客户端下载的附件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客户端下载的附件,用客户端打开查看即可~单独打开客户端下载的附件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有打开客户端啊,还是不行的,估计文件被加密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打开客户端啊,还是不行的,估计文件被加密了

你的系统中是不是有其他的PDF阅读器,有的话,修改下PDF 文件的默认打开方式 。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系统中是不是有其他的PDF阅读器,有的话,修改下PDF 文件的默认打开方式 。

好像就是这个问题,用客户端带的PDF软件打开就没有要口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