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给把把脉,东芝C600-C26N

楼主(2015-02-02):
东芝C600出现三分屏错位现象,网上查了,好像是通病,就从我的旧笔记本上卸下一块屏,也是40针接口。换上后点亮正常,但是过了段时间,出现开不了机状况,电源灯一闪就没反应了,又折腾,把屏换回原来笔记本上,正常,东芝C600外接显示器正常,检查了下排线,发现断了一根。
我想问下    是不是因为屏的原因导致屏线断了,手头也没仪器。各位大神说说看,什么原因!?   多谢了!!!!!!!!!!!!!!!!!

网友:
消除零回复

网友A:
很明显  屏不会导致排线断掉的  排线断都是人为的 长期活动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  屏不会导致排线断掉的  排线断都是人为的 长期活动所致

排线断掉是在连接主板的接口处   应该不会是开合笔记本折断的    那可能是我换屏的时候弄断的?但是还是用了一个多月啊

网友B:
应该是你装屏线的时候没装好,转轴那里压着了,用久了就会拉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你装屏线的时候没装好,转轴那里压着了,用久了就会拉断线

哦  有道理   多谢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