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70 CPU供电无输出

楼主(2015-02-02):
求助啊,,供电不出来,,芯片是ncp6131,换了芯片还是一样   这芯片 输出要查哪些条件啊,10脚的vcc 有5v   9脚的en也有2.4v    接下来查哪些条件啊,,,,附上通用型号的pdf图,,在线等大神

NCP6121 DS.PDF

代换的芯片PDF 数据手册

故障机器型号

网友A:
你给的这个PDF看不清楚都什么引脚 但是有一点你要用示波器查下SMBUS上CPU有没有送SVID编码 查桥的工作条件以及逻辑信号有没有正常发出 这种供电级别的很好修

网友B:
还真看不清楚,先查主供电啊,上下管有没有坏啊,滤波电容

网友:
板号是多多少啊   我想看下图

网友:
EN是2.4V?这是不正常的。

网友C:
cpu有没有换一个好的试过。

网友D:
有这款机器图纸吗

网友:
手上正好有一片,试试看你们的方法看行不行

网友:
贴图太小。。 看不清。。 把图纸贴上。要么说出板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给的这个PDF看不清楚都什么引脚 但是有一点你要用示波器查下SMBUS上CPU有没有送SVID编码 查桥的工作条件 ...

大神,我上传了PDF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真看不清楚,先查主供电啊,上下管有没有坏啊,滤波电容

管子没坏  能跑到0.3  左右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这款机器图纸吗

有  上传上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这款机器图纸吗

有啊上传上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有没有换一个好的试过。

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给的这个PDF看不清楚都什么引脚 但是有一点你要用示波器查下SMBUS上CPU有没有送SVID编码 查桥的工作条件 ...

小小白    求大神详细说一下

网友:
这图有时序吗 看下时序

网友:
这个好像很难搞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  上传上来了

本来我就5分现在为了帮你看下负分了。你这个首先确定下芯片是不是好的,EN有了把27脚电阻换成25K或者45K 测量电感上有没有0.9或者1.0V电压。如果有,问题不在这个芯片。  然后把电阻换回来用示波器看4  5两脚的波形,没有波形你知道怎么查了不?逆着往前查,你不要告诉我你不知道时序。这样我真帮不了你。是在不懂看我发的帖子跟你这个很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