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278(K90I)上电0.6反复循环掉电!成功修复.

楼主(2015-02-02):
前几天老板收到一台A1286 MC700的机器.老板叫我先检测下故障.客户描述机器是进水严重.不管3721接电源开机.居然亮了但是电池不充电.初步估算最多EC出了问题.修复问题不大.又放了2天,拆板准备进一步检测维修.测到 SMC-BATLOW-L一直为低。经过测量, 估计EC坏.然后定料板.料板到后满是欢喜的换上.准备试机。尼马!意外发生了.上到0.6掉电.反复循环掉.所有有电压均正常.CPU复位也已经出来了.一下子蒙了。此现象好象以前修过了几千片苹果的扳子都没见过.一下子不知道怎么办了.扔在一边放了几天.中途所有的关键信号均测量过.没有什么发现.老板还催了几次.这下急了.打电话问了下以前的同事.经提醒才想起来此现象还是遇到过.只是少.所以一时半会没想起来.最后l量到R7052组值不对.正常应该是0欧.实际测量20欧.跟换此电阻扳子修复  。
图纸跟点位就不发了.到处是。反正不难找.

网友:
修复过程详细就更好了

网友A:
只晓得修了了,是R7052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晓得修了了,是R7052坏了

公共点的电流检测电阻!阻值变大.然后系统检测电流变大.。然后关闭公共点电压..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理解的 !

网友:
苹果 就a1278 修的多

网友:
15存的PRO?显示问题?

网友:
找了半天都没看到R7052,楼主能给将讲一下电阻变了20欧就有影响吗?